cam350钻孔文件中槽孔与普通孔怎样分刀?

楼主(2022-04-14):
cam350钻孔文件中槽孔与普通孔怎样分刀?

网友:
如果刀是一样大的可以先将槽空移动到新的一层,然后将槽空的大小加大0.01mm然后移动到原来的层既可区分开来。

网友:
LZ可以用2把刀钻 比如2个2.0mm 可分为 2.01 1.99都行。关键还看什么样的槽。 槽孔长≥孔径1.5倍可以用较快的参数,≤1.5倍用比较慢的参数!一般情况这样的!

网友:
做在一起就可以,钻孔机床的系统会自己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