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楼主(2022-04-14):
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1)主要是为什么有两个12T和80T电感?(2)两个电感处升压原理是什么?

网友:
哪个不是电感,是变压器...

网友A:
一个是主电感为储能,变压器原边12t,另一个是次边80t,接成自耦升压,是典型反激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主电感为储能,变压器原边12t,另一个是次边80t,接成自耦升压,是典型反激式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