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阅读器是收到指令才读取标签还是持续发射信号读去标签?

楼主(2022-04-14):
RFID阅读器是收到指令才读取标签还是持续发射信号读去标签?9 M" A! z: t5 ^& _

网友:
    分情况的,看标签了,有一种标签是被动式的,需要阅读器发射信号去提供能量激活标签,还有一种是主动式标签,标签主动向阅读器发送信息

网友:
    电子标签与读写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空间(无接触)耦合回、在耦合通道内,根答据时序关系,实现能量的传递、数据的交换。通过射频信号来进行通讯就意味着他的频率是有一定范围的,不过这个要看国家的标准是什么了。

网友:
    电子标签又称为射频标签、应答器、数据载体;阅读器又称为读出装置,扫描器、通讯器、读写器(取决于电子标签是否可以无线改写数据)。电子标签与阅读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空间(无接触)耦合、在耦合通道内,根据时序关系,实现能量的传递、数据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