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按破解说明装好后,出现No product

楼主(2022-04-14):
出现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Use<program>help for list of license.
我这都装了N次了,换个机子也不行,重新下载一个allegro也不行,我是按破解安装说明一步一步装的

网友A:
我安装的cadence16.6,安装了很多次,打开allegro都会报错,license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按网上各种方法都没用(大部分都是让你关闭防火墙、杀毒等安全软件),还下载了阿狸狗也是一样,最后解决办法license.lic文件里面路径改成一行就好了。

网友:
新导入license就可以了,用从开始程序处,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网友B:
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结果还是不行 求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结果还是不行 求解决

用吴川斌的阿里狗破解软件,装完就用阿里狗破解软件破解修复就行了,不用手动破解的,杀毒软件要关闭,另外要注意防火墙会不会拦截,拦截了要允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的cadence16.6,安装了很多次,打开allegro都会报错,license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按 ...

老吴的阿里狗的最靠谱的

网友:
破解可以用吴川斌的阿里狗破解,破解完建议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