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t的figure如何进行小波分析

楼主(2022-04-14):
我希望构造一个以加速度为y轴,时间为x轴的二维图形,运用的是x=[ 数据];y=[ 数据 ];plot(x,y)语句,能够生成所需的二维图像,但是我还想将生成的波形运用小波分析图形工具(GUI)进行去噪,但是进入小波分析图形工具(GUI)只能读取.mat等几个文件类型。而生成的图形只能保存为.fig,jpg等格式,无法读入数据,请大家帮助我,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把变量保存为mat格式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把x,y存储成二维的.mat格式文件
将workspace中的变量save即可

网友:
利用wavelet toolbox可以把变量信息直接导入小波工具箱进行分析处理。
在workspace窗口输入wavemenu;
选择需要的小波工具,
在选择的小波分析窗口中,file-load from workspace-signals
可以将你需要分析的信号从workspace导入小波工具箱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