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开发的程序如何移植到ARM机上

楼主(2022-04-14):
用QT4开发出来的程序的移植方法和用qtopia的方法一样么?我不太明白~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QT4的程序移植根本的一点就是使用交叉编绎器来编绎和使用armQT4的库来生成可执行文件。
生成的可执行程序拷到板子中即可使用命令,如下:
cd 你程序的目录
./你的程序 -qws
来运行

网友:
我也和楼上一样的错误,,困拢几天了

网友:
要把QT库弄到ARM里面去,才能运行,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