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焊盘下面挖空,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04-14):
看到一个高速设计把板,top层的焊盘下面,把GND02的区域挖空了,论坛上大神说是为了阻抗匹配。

" 具体挖多少,是需要根据你的焊盘大小/目标阻抗/叠层厚度/材料特性来计算的; "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用啥工具么?

网友(点评):
只能看原廠建議, 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測試, 你要花時間再走一次嗎??

网友:
    焊盘可以看作走线,焊盘宽度就相当于走线宽度,按传输线阻抗计算方式去算,也可以用HFSS、ADS、Sigrity等仿真工具去仿真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