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14):
    单片机的I/O口是什么意思?/ {! v% g) m5 L5 \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的意思是:I/O是 input/output的缩写,即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
    每个设备都会有一个专用的I/O地址,用来处理自己的输入输出信息。CPU与外部设备、存储器的连接和数据交换都需要通过接口设备来实现,前者被称为I/O接口,而后者则被称为存储器接口。

网友:
    I/O是 input/output的缩写,即输入输出端口。每个设备都会有一个专用的I/O地址,用来处理自己的输入输出信息。CPU与外部设备、存储器的连接和数据交换都需要通过接口设备来实现,前者被称为I/O接口,而后者则被称为存储器接口。

网友:
    IO :代表输入输出口,51常用的P0 P1 P2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