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新手在设计中应该注意的简单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04-14):
比如焊盘、过孔、文字等等。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布线规范,铺铜完整

网友:
不要用填充块来充当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应该用单面焊盘,通常情况下单面焊盘不钻孔,所以应将孔径设置为0。

网友:
过孔不要用焊盘代替,反之亦然。

网友:
字符标注等应尽量避免上焊盘,尤其是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和在Bottem层上的焊盘,更不应印有字符和标注。如果实在空间太小放不了字符而需放在焊盘上的,又无特殊声明是否保留字符,我们在做板时将切除Bottem层上任何上焊盘的字符部分和切除TOP层上表贴元件焊盘上的字符部分,以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大铜皮上印字符的,先喷锡后印字符,字符不作切削。板外字符一律做删除处理。

网友:
大面积铺铜无论是做成网格或是铺实铜,要求距离板边大于0.5mm。

网友:
应该将焊盘钻孔孔径设为长孔的宽度,并在Mech1层上画出长孔的轮廓,注意两头是圆弧,考虑好安装尺寸。

网友:
    规则设置、焊盘尺寸、过孔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