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在贴装元器件时要求塞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14):
随着电子产品向“轻、薄、短、小”方向发展,PCB也向高密度、高难度发展,因此出现大量SMT、BGA的PCB,而客户在贴装元器件时要求塞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
防止PCB过波峰焊时锡从导通孔贯穿元件面造成短路;特别是我们把过孔放在BGA焊盘上时,就必须先做塞孔,再镀金处理,便于BGA的焊接。

网友:
避免助焊剂残留在导通孔内。

网友:
电子厂表面贴装以及元件装配完成后PCB在测试机上要吸真空形成负压才完成。

网友:
防止过波峰焊时锡珠弹出,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