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电容半径究竟多大?

楼主(2022-04-14):
扇形电容半径究竟多大?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扇形电容半径究竟多大?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网上找的扇形电容资料良莠不齐,甚至还有错误,有一种说法是扇形电容半径r1/4波长。岛主的第一感觉这个结论不对。因为前两篇文章就讲过:λ/4传输线是个阻抗变换器,本来是电容,经过λ/4传输线就会等效阻抗变换成电感;本来是短路接地,经过λ/4传输线等效阻抗变换成开路。

扇形电容半径大于λ/8波长的那部分平行板电容,从圆心处看,其实已经开始等效于电感!没写错,是λ/8波长!
思考了半天,决定以自己的思路重新分析整理扇形电容的工程设计方法。限于篇幅,今天只写扇形电容尺寸,下一篇写扇形电容的工程应用。
但有一点得事先说明,以自己的思路原创一篇文章,其中很可能有错误。希望网友们能指出来。岛主反感大篇幅的公式推导,能用仿真就不用公式;能用初中代数解题,就绝不用微积分。废话少说。

扇形电容阻抗需求
扇形电容的结构是由两个板板构成的平行板电容,只不过有个极板是地平面,地平面的面积不限(没有画出来),远大于扇形面积。
先看用于射频放大器的BiasTee滤波电路,工程上的需求是啥?
看下图,从BiasTee滤波电路的三岔口向上看,Zin = ∞。以使电源支路对射频主信号线阻抗影响最小。
根据λ/4传输线的阻抗变换性质,那么就要求扇形电容的圆心位置对地阻抗为零,Zc = 0
理论上要求扇形电容圆心阻抗为零,但实际上可能做不到,因为扇形电容面积有限、扇形电容两个板板间距也不能永远接近于零。
对于滤波电路来说,很小的对地容抗当然能用于滤波,很小的对地感抗也能用于滤波。

建模仿真
岛主又在为海飞丝(HFSS)代言了。建模如下:
上左图是一根传输线,长度等于扇形半径,r=200mil,是为了看清楚电长度(相位)的。
上右图是扇形电容,张角为60度。扇形半径r=200mil。
采用RO4350B介质,介质厚度10mil。
仿真得到扇形电容圆心处的等效阻抗Zc如下:
注意看上图粗的绿色线,表示Zc的模值,居然与常规的贴片电容阻抗曲线很类似!
大家如果做过PI仿真,就知道贴片电容由于有串联的分布电感,所以阻抗曲线很象上图的V形绿色线。
这种曲线,说明了扇形电容其实等效于LC串联谐振电路
从虚部曲线也能看出,随着频率的升高,虚部从负值变为正值,过零点在4.8GHz附近。说明谐振频率在4.8GHz。——但还不是贴片天线。因为实部几乎为零,意味着辐射电阻不大。
再看左图那根传输线的相位有多少,确认4.8GHz时的电长度:
说明扇形半径r = 200mil的在4.8GHz频点的等效电长度为52度。比λ/8(也就是45度)稍微多一点
真正的45度位置,对应的频点是4.2GHz。而此频点的阻抗对应的阻抗是4.4欧姆,可能也就勉强用于电源滤波。

定性解释
那么间接说明文章开头的判断是正确的:从扇形电容圆心看等效阻抗,比λ/8远的那部分平板电容,其实已经开始变换为电感了!此电感与电容形成LC串联谐振电路,因此才会出现V形阻抗曲线。
至少在上面的模型仿真中,扇形电容半径r = λ/4是错误的因为从阻抗曲线中可以看出,λ/4对应的频点9GHz的Xc=20欧。
观察这个V形阻抗曲线,假如要求电源阻抗Xc低至2欧甚至1欧,扇形电容阻抗带宽有点窄。——下一篇文章会对射频电路的电源滤波Xc有个定量分析。

阻抗曲线带宽指标优化
增大扇形平板电容容量,例如减小平行极板间距就可实现(过程略);
或者将扇形张角增大到120度,或者2*120度:
再对比结果:

显然张角越大,则扇形电容阻抗Xc的带宽越宽。
张角601202*120,所对应的谐振频点分别是4.8GHz、4.3GHz、3.9GHz
虽然扇形平板电容容量跨度有4倍,但阻抗Xc最低的谐振频点变化不大,Xc最低值对应的频点跨度约20%

结论
扇形电容半径r = λ/4是错误的。
扇形电容半径r ≈ λ/8,等效于串联LC谐振电路的滤波效果。
r ≈ λ/8的前提下,扇形张角越大,则滤波效果越好。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