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3 用着用着就会报错,大神解救我吧

楼主(2022-04-14):
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重装也没用啊!有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并解决的,请指点我下。

网友:
换个版本吧!AD16挺稳定的。

网友:
估计是复制粘贴的时候报错。

网友:
这个是提示你导入元件库或封装库时有问题。你把自己建的库先不加进去,只留默认的libraries库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你的元件库和封装库保存的路径是不是有中文,有的话改成全英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