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Lx12-23PDA这个红外接收管

楼主(2022-04-14):
    求助一下这个接收管的参数怎么理解,我想知道它正常工作时需要设置的各种参数,规格书上的理解有点不清楚

网友A:
    就按照规格书来就好了呀,最大值,中间值,最小值,你需要测试是么就按照要求去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规格书来就好了呀,最大值,中间值,最小值,你需要测试是么就按照要求去设置就可以了

就是不懂这个红外接收管工作时,它占用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后续电路是用它产生的光电流还是什么。不太懂它的原理

网友B:
    按推荐电路即可,有光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无光照时,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推荐电路即可,有光照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无光照时,输出高电平

这个管子不是这样,无接受的时候不导通,接收到信号才导通,我不理解的是那个它导通时输出的电流是算那个光电流1ma么,还是怎么,而且导通后后面的电压只有0.68v了

网友:
    这不很清楚嘛,无光照时电流最大0.1uA (很小,不足以使后面的三极管导通),有光照时 电流2~10mA(足以使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