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造工艺中铜箔表面的清洗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4-14):
FPC制造工艺中铜箔表面的清洗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为了提高抗蚀掩膜的附着力,涂布抗蚀掩膜之前要对铜箔表面进行清洗,即使这样的简单工序对于柔性印制板也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
一般清洗有化学清洗工艺和机械研磨工艺,对于制造精密图形时,大多数场合是把两种清流工艺结合起来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如果铜箔表面处理不干净,那么与抗蚀掩膜的附着力就差,这样就会降低蚀刻工序的合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