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有substrate?

楼主(2022-04-14):
近來流行的system in package, 想知道一下为何一定要先打在substrate上, 然后再经由 SMT 打件在PCB上, 不能一次完工直接打上PCB吗?
还有, substrate所使用的材料与PCB的FR4有何不同?

网友:
暂时机械保护还需要基板,后续的目标是取消中间基板,但是die大一点就不好搞定。

网友:
    封装可以保护芯片

网友:
    应该是从机械强度的角度考虑,现在是有不带封装的芯片,但这种一般是低成本,小芯片。稍微大一点的芯片就需要封装

网友:
    芯片PAD引线出来需要subst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