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6252超低功耗物联网蓝牙无线通信芯片

楼主(2022-04-14):
    PHY6252是一款超低功耗物联网蓝牙无线通信芯片,搭载 32 位 ,配备 64KSRAM/Retention SRAM,512KFLASH,96KROM/256bit efuse;具有超低功耗、高性能和无线多模的特点,支持安全性、应用和无线更新的 BLE 功能。同时,其串行外围设备 IO 和集成应用程序 IP 也将为客户带来低成本的优势。

    PHY6252主要功能

1、高性能:低功耗32位处理器

2、存储器:

A,512/256KB SPI NOR闪存;

    B,64KB SRAM 睡眠模式下数据保持;

    C,具有8KB缓存RAM的4路指令缓存;&nBSP;

    D,96K ROM;

    E,256Bit efuse;

    3、11个通用IO引脚:

A,关闭/休眠模式下的GPIO状态保留;

B,所有引脚均可以设置串行接口及可编辑IO MUX函数映射;

C,所有引脚都可以设置为唤醒状态;

D,所有引脚都可以触发中断;

E, 3个QDEC解码器;

F,6通道PWM;

G,2通道PDM/IIC/SPI/UART;

    4、支持DMIC/AMIC麦克风功能;

    5、支持低噪声PGA 5通道12位ADC;

    6、6位24位时钟,1个监控时钟;

    7、支持RTC;

8、电源,时钟,复位控制

9、宽电源管理:

    A,供电电压范围:1.8V至3.6V

B,电池检测功能

10、功耗管理:

A,0.3μA @ 关断模式(支持IO唤醒)

B,1μA @ 睡眠模式(32KHz RTC);

C,4uA @ 睡眠模式(32KHz RTC和所有SRAM保持);

    D,接收电流:8mA @3.3V供电

E,发射电流:8.6mA@0dBm @3.3V供电

F,mcu: <90uA/MHz

    11、高速数据吞吐量:

    A,支持BLE 2Mbps协议

B,支持数据长度扩展功能;

    C,最高数据吞吐量1.6Mbps(DLE+2Mbps)

12、BLE 5.1

    13、支持AOA/AOD定向测距;

    14、支持SIG-MESH多种特性:

    A,Friend 节点

B,Low power 节点

C,Proxy 节点

    D,Relay 节点

    15、2.4G射频性能:

A, 支持BT5.0

B, 接收灵敏度: -97dBm@BLE 1Mbps data rate -103dBm@BLE 125Kbps data rate

    C,发射功率+10dBm -20 to +10dBm 3dB步进

D,单端天线:无线射频匹配及RX/TX切换电路

网友:
    高速数据吞吐量在数据量大的时候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