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元器件要考虑的要素有哪些?

楼主(2022-04-14):
选用元器件要考虑的要素有哪些?

网友:
元器件除了满足装备功能要求之外,要能经受最大施加的电应力。

网友:
元器件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应等于或宽于所要经受的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
元器件工艺成熟且稳定可控,成品率应高于规定值,封装应能与设备组装工艺条件相容。

网友:
在温度、湿度、频率、老化等变化的情况下,参数变化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
工作寿命或贮存寿命应不短于使用它们的设备的预计寿命。

网友:
应能良好地工作于各种使用环境,特别是如潮热、盐雾、沙尘、酸雨、霉菌、辐射、高海拔等特殊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