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问题

楼主(2022-04-14):
你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 差分线推挤   ,另外一根  不变  整个板子   就这对 不正常

网友:
    差分線只能一起推擠吧

网友A:
    右键中不要勾选单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中不要勾选单线模式

    没勾选

网友B:
    是不是规则设置跑掉了,走线能一起走吗。Constraints Manager里面重新给它填充一下Physcial Rule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规则设置跑掉了,走线能一起走吗。Constraints Manager里面重新给它填充一下Physcial Rules试试

规则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是单线模式,规则ok,差分线突然就不能一起推了
楼主最后解决没?

网友:
    间距不满足规则。推挤到满足规则后,就可以一起移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规则正常

    没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这是 allegro的一种BUG,如果你这个线只有这一个连接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如果有测试点或者还要连接到其他地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想解决的话,删掉测试点或者第三点连接,马上没问题了

网友:
    :kiss::kiss::kiss::k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