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中,其PCB封装的后缀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4-14):
allegro软件中,其PCB封装的后缀的含义是什么
首先,Flash(热风焊盘)、Shape(特殊形状焊盘)、Anti Pad(隔离焊盘)以及Regular Pad(常规焊盘)组成了焊盘库文件。焊盘、丝印文字和图形以及边界区域,就组成了元器件的PCB封装库文件。不同组成元素所对应的文件扩展名也不同。如:Flash对应的文件的后缀是(fsm、dra);Shape对应的文件的后缀是(ssm、dra);普通器件封装的后缀为(psm、dra);物理机械器件封装的后缀为(bsm、dra);叠层页面布局文件封装的后缀(osm、dra)。
其中,dra文件只用来查看编辑封装,不能被调用,而*sm文件是实际调用使用的文件,一些常见后缀文件的含义如表4-1所示:
文件类型
文件后缀
焊盘文件
pad
flash文件
fsm
元器件PCB封装文件
psm
图形结构文件
osm
机械封装文件
bsm
可编辑封装文件
dra
Shape文件
ssm
PCB文件
brd
记录操作Allegro的文件
jrl
输出信息文件
log
表4-1  Allegro文件类型

网友:
allegro软件中的PCB封装的后缀的含义

网友:
Flash(热风焊盘)、Shape(特殊形状焊盘)、Anti Pad(隔离焊盘)以及Regular Pad(常规焊盘)组成了焊盘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