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芯片与射频芯片的区别

楼主(2022-04-14):
在手机终端中,射频芯片负责射频收发、频率合成、功率放大;而基带芯片负责信号处理和协议处理。

简单的说,射频芯片就是起到一个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作用。而基带芯片是整个手机的核心部分,就好比电脑的主机。

假设所要了解的手机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打电话发短信,那么这个手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①射频部分 ②基带部分 ③电源管理 ④外设 ⑤软件

射频部分:一般是信息发送和接收的部分。

基带部分:一般是信息处理的部分。

电源管理:一般是节电的部分,由于手机是能源有限的设备,所以电源管理十分重要,MTK做得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电源管理做的好。

外设:一般包括LCD,键盘,机壳等。

软件:一般包括系统,驱动,中间件,应用四大部分。

手机终端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射频芯片和基带芯片。射频芯片负责射频收发、频率合成、功率放大;基带芯片负责信号处理和协议处理。

网友:
为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成本,可以在射频芯片的一个接收通道支持相邻的多个频段和多种模式。

网友:
射频芯片指的就是将无线电信号通信转换成一定的无线电信号波形, 并通过天线谐振发送出去的一个电子元器件。射频芯片架构包括接收通道和发射通道两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