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如何调用excel中数据

楼主(2022-04-14):
ansys中如何调用excel中数据?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ansys中利用数组赋值就可以调用excel中数据了。只要把表格另存为文本文件,再在ansys中定义一个数组,把外部指定路径的数据读入到这个数组中,最后把文本文件中的内容赋值给数组即可。但是要注意必须是txt数据才可以,而且格式有严格的规定入外部的数据。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