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Z44N可以当开关mos管吗

楼主(2022-04-14):
做DCDC 3V转5V, 附近没st3400,用的芯片是PT1301,频率大概500k,请问,可以用IRFZ44N替用ST3400吗?如果不可,求推荐适用mos管

网友:
    不能代替!两个规格书比较一下,就不是一个级别的MOSFET管,RFZ44N(110w)的允许功率要大得多,st3400才2.0w!你可以看一下规格书!

网友:
    只要耐压跟电流够。就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