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实现电流源电路图

楼主(2022-04-14):
下图,是LM358的电流源电路图,有如下两个问题1、请问D1这边是产生一个参考电压,这个电压能否直接用单片机的DAC产生
2、后面的Q1是MOS管,能否换成NPN 三极管

网友:
    D1这边产生的参考电压,应该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DAC产生。

网友:
    后面的Q1-MOS管(电压驱动,无需驱动电流),换成NPN 三极管(电流驱动,需要相应的电流流入发射结)后,需要确认运放的驱动能力是否满足你要求的恒流范围。

网友:
    LM358最好换成 LMV358 轨至轨运放,否则恒流源的线性范围不夠

网友:
    1.可以用单片机,但还是建议用其他电,同时注意下V+V-的值;2.可以使用三极管,但要吧它当成恒流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