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阻抗无源探头介绍

楼主(2022-04-14):
无源探头是一种将示波器连接到受测试器件或电路的很好方法。它们具有低成本和高可靠性的优点,当正确使用时,还提供合理的信号完整性。本文将从工作原理入手,通过基本调节和使用,对无源探头进行探讨。我们将讨论影响正确测量的无源探头特征,旨在了解这些装置的最有效应用。示波器通常提供50Ω或1 MΩ的输入端接。50Ω端接通常与匹配的同轴电缆配合使用,以连接到带50Ω电流源的电路元件。这样,不但可以实现高质量的互连,而且只产生最小的信号失真。使用1 MΩ输入端接来连接电路时,源阻抗更高。这种连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直接使用电缆或X1探头,或者使用高阻抗探头。
1MΩ输入端还包括从15至25 pF的分路电容。使用直接连接时,不匹配的电缆会增加额外的电容,每英尺电缆长度增加10至30微微法拉(pF)。在3英尺长度电缆的典型情况下,电缆的探头端的负载为1 MΩ,并联电容大约为90 pF(图1a)。对于低频率测量,电容负载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1 kHz的频率下,容抗约为1.8 MΩ。但是,对于更高频率的信号,效果会很差。在100 MHz的频率下,容抗降低至大约18Ω,这将大幅衰减信号。如高阻抗探头(图1b)所示可以减小示波器和连接电缆的输入电容的影响。此探头基本上是补偿衰减器。输入电阻器,标称为9 MΩ,形成10:1衰减器,示波器使用1 MΩ输入端接。电容器Cin和Ccomp被用于补偿衰减器,并形成全通网络。当Cin和Rin的RC乘积等于Ro的RC乘积以及Cin和Ccomp的电缆电容的总和时,补偿比较理想。Ccomp用于调节补偿。输入端的电容取决于Cin,约为电路中的其他电容器的总和的十分之一。在本例中大约为10 pF。高阻抗无源探头Chrent几乎所有主要示波器供应商都在他们的设备中包括了一系列高阻抗探头。Teledyne LeCroy的HDO4104A四通道、1GHz示波器带有四个PP018-1探头。它们是10:1高阻抗无源探头,带宽为500MHz,输入电容为10pF。这些探头可处理至少350Vrms的输入电压。
大多数无源探头使用衰减检测引脚,通知示波器自动缩放波形,而无需用户输入。高阻抗探头的低频率补偿Chrent高阻抗探头通过低频率补偿过程,与它们连接到的通道相匹配。对于这个过程,所有示波器都提供低频率方波,一般频率为1 kHz,通常称为CAL输出。要利用这项功能,请首先将探头连接到所需的通道,然后将探头尖端连接到CAL输出端。触发示波器并在屏幕上查看选定通道轨迹。使用调节工具,在探头连接器盒中更改补偿调节,以获取方波轨迹上的方角,如中间的轨迹所示。
每当探头连接到不同通道时,就应该进行补偿,特别是在任何关键测量之前。很多高阻抗探头还提供高频补偿调节。通常不需要执行这种调节。智能探测Chrent要正确应用高阻抗探头,必须注意它的基本原理,避免导致测量的波形出现失真。例如,探头的输入电容将对测量产生什么影响?为了找到问题答案,请计算探头在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处的容抗(1/2πfCin)。受测试电路是否支持该负载?如果支持,请继续测试。如果不支持,请寻找不同的探测解决方案,例如有源探头。一条很好的经验法则是,高阻抗探头的使用应限于25 MHz以下频率的信号。探头手册通常提供了探头输入阻抗与频率的曲线图,以帮助评估探头在任何特定频率下的适用性。探头配件也可能导致问题,特别是在高频率下。一种情况是接地引线电感。图2显示的接地引线长度约为4.3英寸(11 cm)。它有很大的电感。当探头连接时,电感两端的任何电压都将与信号串行。让接地路径长度尽可能短是可取的做法。为此,探头附带提供了多种配件。其中包括探头尖端接地和BNC适配器,可用于这种目的。图4比较了使用不同接地配件来测量阶跃信号的结果,上升时间为3纳秒(ns)。图4中的黄色轨迹是来自发生器的信号,它使用50Ω输入端接进行测量得到,将作为信号质量的基准。红色轨迹为使用11 cm接地引线的结果。引线电感两端形成的信号的高频分量导致了可观察到的波形过冲。探头尖端接地和BNC适配器具有大致相同的响应,但过冲却小得多,因为接地路径长度更短,且各自串联电感也比较低。正如上文所述,只有在信号具有很大的高频分量时,才会出现这种效果。如果使用正弦波进行相同的测量,差异可能根本不明显。在使用探头时,请牢记这些效应。探头配件及其用途Chrent表1列出了PP018-1-ND探头附带提供的配件及其用途。
为示波器选择备选探头Chrent有些时候,测量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的示波器探头。例如,电源测试既需要直接连接,以便进行纹波测量,又需要x10高阻抗探头,以便测量电压轨。如果必须在两个探头之间切换,那将会耗费很多时间,但多个x1/x10可切换探头。这意味着用户无需更换探头,但如何确定适当的替代探头呢?第一个步骤是确定测量所需的带宽。在本例中,100 MHz以下的探头带宽即可满足需求。确定探头的最大额定电压,以确保它符合测量要求。最后,确认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在探头x10规范的补偿范围内。SP300B x1/x10可切换探头非常适合与具有15 pF输入电容的HDO 4104A示波器配合使用,带宽为300 MHz,最大输入为300伏特,补偿范围为10至35 pF。结论要正确应用高阻抗无源探头,就需要掌握有关测试问题和技术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具备一些经验,此类探头是一种很好的通用工具,用于将示波器连接到测试电路。请记住,它们并不是探测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但提供了经济高效的着手点。

网友:
探头与被测电路连接时,探头的接地端务必与被测电路的地线相联。否则在悬浮状态下,示波器与其他设备或大地间的电位差可能导致触电或损坏示波器、探头或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