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硬件组成有哪些?

楼主(2022-04-14):
FPGA的硬件组成有哪些? 哪位给讲解一下

网友:
FPGA 内部的结构是由 LUT IO slice 等。
外部一些外设有晶振 电源控制电路 jtag等

网友:
    FPGA
    定制仿真CPU以及其它特殊技术设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仿真器硬件有主机和外置的仿真CPU组成,通过更换不同的仿真头,可仿真各种8位、16位、32位单片机MCS51、MCS196、PIC、AVR、DSP、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