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A加工中,回流焊波峰焊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04-14):
PCBA加工中,两种常见的焊接方法是回流焊和波峰焊。那么,回流焊和波峰焊在PCBA加工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PCBA是指PrintedCircuitBoard+Assembly的简称,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这是国内常用的一种写法,而在欧美的标准写法是PCB‘A,加了‘,这被称之为官方习惯用语。

1、回流焊:是指通过加热融化预先涂布在焊盘上的焊锡膏,实现预先贴装在焊盘上的电子元器件的引脚或焊端和pcb上的焊盘电气互连,以达到将电子元器件焊接在PCB板上的目的。回流焊一般分为预热区、加热区和冷却区。

回流焊流程:印刷锡膏>贴装元件>回流焊>清洗

2、波峰焊:使用泵机将熔化的焊料喷流成焊料波峰,然后将需要焊接的电子元器件的引脚通过焊料波峰,实现电子元器件和pcb板的电气互连。一台波峰焊分为喷雾、预热、锡炉、冷却四部分。

波峰焊流程:插件>涂助焊剂>预热>波峰焊>切除边角>检查

3、波峰焊和回流焊接的区别:

(1)波峰焊是熔融的焊锡形成焊料波峰对元件进行焊接;回流焊是高温热风形成回流熔化焊锡对元件进行焊接。

(2)回流焊时,pcb上炉前已经有焊料,经过焊接只是把涂布的锡膏融化进行焊接,波峰焊时,pcb上炉前并没有焊料,焊机产生的焊料波峰把焊料涂布在需要焊接的焊盘上完成焊接。

(3)回流焊适用于贴片电子元器件,波峰焊适用于插脚电子元器件。

网友:
    回流焊跟波峰焊都是贴件的

网友:
    波峰焊是插件,回流焊是贴片+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