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和电力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14):
电子元器件和电力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子元器件: 不需要控制其导通的元器件 如: 电阻 电容 电感 等!!
电力电子元器件: 需要控制信号使其导通的 元器件 如: 晶体管 SCR(晶闸管) P-MOSFET IGBT等 这些 开关器件 一般 由 PWM PFM PAM 控制其导通!! 用于高电压 高电流的 电路!! 如:AC——DC——AC

网友:
区别很多,其中它的作用不同:信息电子技术以信息处理为主,器件针对的也是信息技术处理为主。电力电子技术器件主要用于电力设备的电能变换和控制电路方面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