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主要应用范围

楼主(2022-04-14):
  电容器特性参数
  1、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
  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2、额定电压
  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最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损坏。
  3、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
  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大越好。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4、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
  5、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电容器测量方法及检验注意事项
  测量方法:
  1、用指针万用表进行检测
  先调一下万用表,选择对应的位置,一边连黑的,一边连红的,然后就可以测试了。如果里面的针动了,但是最后又回到了零位,那就说明它是正常的,可以继续使用。
  2、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检测
  还有一种是数字型的表,把它调成二档,然后再连接笔,就可以检测了。如果发出了滴滴滴的声音,那就说明它坏了,需要换一个新的。
  3、用电容直接检测
  首先要选择档位,其次要连接电笔,如果是无穷大的,那就说明漏了,需要修理一下,然后才能继续使用。
  检验注意事项:
  1、如果自己不会操作,那么最好去找专业人员过来帮忙,这样检测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准确。在检测的时候,也要记得做好防护措施,不要误伤到自己。
  2、至于该选择哪一个档位,这个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主要要看电容的大小。要是它比较大,那么就推荐使用20档。在使用之前,可以先阅读万用表的说明书,说明书上肯定会有详细的介绍的,按照这些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出错。
  电容器主要应用范围
  滤波电容应用
  滤波电容应用是在负载电阻上并联了一个滤波电容C,分析电容滤波电路工作原理时,主要是用到了电容器的隔直通交特性和储能特性。前面整流电路输出的脉动性直流电压可分解成一个直流电压和一组频率不同的交流电,交流电压部分就会从电容器流过到地,而直流电压部分却因电容器的通交隔直特性而不能接地才流到下一级电路。这样电容器就把原单向脉动性直流电压中的交流部分滤掉了。
  另外电容滤波电路也可以用电容储能特性来解释,当单向脉动直流电压处于高峰值时电容就充电,而当处于低峰值电压时就放电,这样把高峰值电压存储起来到低峰值电压处再释放。把高低不平的单向脉动性直流电压 转换成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压。滤波电容的容量通常比较大,并且往往是整机电路中容量最大的一只电容器,电容滤波电路是各种滤波电路中最常用一种。
  耦合电容应用
  耦合电容电路应用在多级放大器中,一般不希望前级的直流信号加到后级,只希望前级的交流信号加到后级,此时就要采用耦合电路。电路中C是耦合电容,由于电容器具有隔直通交的特性,所以可以使用电容器来完成耦合任务。
  旁路电容应用
  旁路电容电路应用是在电容Ce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提供额外的通路,在这里提高了放大倍数。
  与晶振产生震荡信号应用
  与晶振产生振荡信号应用是晶振的两引脚处接入两个10~50pF的瓷片电容,接地来削减谐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电容器的采购平台很多,可以线下找原厂商,也可以线上直接找代理商,网上搜索电容器采购平台应该会有很多。之前朋友推荐皇华的,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电容器在电力设施中的应用
  电力电容器是一种无功补偿装置,电力系统的负荷和供电设备如电动机、变压器、互感器等,除了消耗有功电力以外,还要“吸收”无功电力。如果这些无功电力都由发电机供给,必将影响它的有功电力,不但不经济,而且会造成电压质量低劣,影响用户使用。
  电容器在交流电压作用下能“发”无功电力(电容电流),如果把电容器并接在负荷(如 电动机)或供电设备(如变压器)上运行,那么,负荷或供电设备要“吸收”的无功电力,正好由电容器“发出”的无功电力供给,这就是并联补偿。并联补偿减少了线路中能量损耗,可改善电压质量,提高功率因数,提髙系统供电能力。
  如果把电容器串联在线路上,补偿线路电抗,改变线路参数,这就是串联补偿。串联补偿可以减少线路电压损失,提高线路末端电压水平,减少电网的功率损失和电能损失,提高输电能力。
  电力电容器包括移相电容器、电热电容器、均压电容器、藕合电容器、脉冲电容器等。移相电容器主要用于补偿无功功率,以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电热电容器主要用于提高中频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均压电容器一般并联在断路器的断口上作均压用;藕合电容器主要用于电力送电线路的通信、测量、控制、保护;脉冲电容器主要用于脉冲电路及直流高压整流滤波。
  随着经济的发展,用电负荷也日益增多,供电容量增大,无功补偿工作必须相应跟上去。因此,用电容器作为无功补偿时,投资既少、损耗又小、并且在安装上比较分散,使用的范围也较广。

网友:
    电容主要是电源的滤波

网友:
    还有射频滤波器都需要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