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PCB文件,ad怎么直接在pcb中修改封装

楼主(2022-04-14):
大佬们,请问下AD怎么在PCB中直接修改封装,只有PCB文件的情况下,文件是从Gerber文件转成PCB文件,点击元件不能形成块,怎么修改,求解????file:///C:/Users/Yogur/Desktop/asd.png

网友(点评):
提示:PAD=D_Code,先把銅箔刪了.

网友:
可以手动直接在pcb上换封装,
把原来的封装删掉,然后把你要的封装从别的pcb上复制过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封装上各个引脚的电气网络要自己手动添加,添加的方法是点开该封装的引脚,在属性一栏中添加电器网络。这样其实比较麻烦,还不如在原理图中把封装换掉,再导入PCB,这样也有利于以后进行这个板子的版本更新。

网友:
    在库中更改之后,更新到PCB中即可

网友:
    先添加3个0603的封装,根据目前的网络,给焊盘加上网络,删掉当前的封装和连线,放置位置,重新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