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15):
    下面的电路是放到5V输出后面进行稳压的,为什么总烧Q1呢?电路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先不管电路正确与否,如果焊接与此图一致,Q1不会烧毁。

网友:
    看这个电路,不会烧三极的,是不是元件焊错了.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保护电路. 不是稳压电路.

网友:
    该电路当输入电压高于5.6V时,D1导通,进而Q1导通,从而使Q3截止,Q2在R5的偏置下截止,输出关断。由此可见,这并非什么“稳压电路”而是输入过压保护电路。电路中有稳压管并不代表就是稳压电路,具体功能需要分析。另,D2无用,R4、R6也可省略。
从电路看,Q1烧毁有两种可能:一是Q1相关回路存在短路,比如基极与电源输入间短路。二是实际电路中的元件连接关系与主帖图不同,即实际电路错误。

网友:
    someone正解,Q2为PMOS管在电路上的连接位置和串联稳压电路相似,其实在电路中起到开关作用将vin加到VCC;参考Q1规格书合理调配一下R1,R3(也可以使用MBBT390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