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模式选择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15):
    FPGA模式选择是什么意思?

网友:
    编程的下载模式,一种是下载到芯片,掉电丢失;另一种是下载到Flash,可以脱机运行。

网友:
    FPGA 配置方式灵活多样,根据芯片是否能够自己主动加载配置数据分为主模式、从模式以及 JTAG 模式。

网友:
    as(主动串行)模式是指fpga作为主动器件(类似于控制器),在上电时主动发出读信号,读取epcs中存储的配置数据。ps(被动串行)模式是指fpga作为被动器件(类似于存储器),上电时被动接收epcs发出的写信号,由epcs将内部存储的配置数据写入到fpga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