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怎么选型?应考虑哪些参数

楼主(2022-04-15):
    共模电感怎么选型?应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
    成本、品牌也是选择共模电感的重要因素。

网友:
    1.封装体积
共模电感器通常有插件和贴片两种,也有一体成型。可以根据实际电路选择,简单点说,哪个方便选哪个。
    2.阻抗特性
    阻抗是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一般在选择共模滤波器时,要特别注意所需滤波器的频段。主要看共模电感相关型号的规格书和阻抗频率曲线。一般来说,共模阻抗越大越好。共模电感的阻抗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不同的阻抗值对应不同的频率。
3.漏感大小
由于加工工艺等问题的影响,电感器的线圈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导致了漏磁和所谓的漏感。我们应该注意差分模阻抗对信号的影响,特别是高速信号,但是产生漏感有时候也不一样就是坏的,利用共模电感产生的漏感有时候可以省去增加差模电感元器件的费用。

网友:
    共模电感首先考虑下阻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