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正负极如何判断

楼主(2022-04-15):
    二极管正负极如何判断?! N/ D5 Z1 p8 H

网友:
    普通二极管可以看管体表面有白线的一端为负极;对于发光二极管,引脚长的为正极。

网友:
    二极管若引脚一样长,发光二极管内部金属极小的是正极,大的片状是负极

网友:
    将红黑表笔分别接在两个引脚上,如果有读数的为红表笔那一端则为正极,如果读数为1,则黑表笔一端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