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由射频同轴连接器和射频同轴电缆组成

楼主(2022-04-15):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由射频同轴连接器和射频同轴电缆两部分组成。射频同轴电缆组件主要用于连接各类信号收发设备/模块或天线/发射机等,确保其间信号精确、低损、高速、高质的传输。

射频同轴电缆其圆柱形的外导体结构保证了优异的屏蔽性能,传输的电磁能量以内导体为中心均匀分布;具有均匀而稳定的特性抗阻和极大的带宽等优点。内导体的主要材料是铜。通常,小电缆内导体是通讯或铜包铝线;大电缆用铜管,以减少电缆质量和成本。

网友:
内导体对信号传输的影响很大,因为衰减主要是内导体电阻损耗引起的。

网友:
射频同轴电缆的绝缘介质远不止是起绝缘作用,最终的传输性能主要是在绝缘之后才确定的,因此绝缘介质材料的选择和其结构非常重要。所有重要的性能,如衰减、阻抗和回波损耗都与绝缘介质关系很大。

网友:
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和传输特性,工作频率越高,结点常数对插损的贡献就越大。

网友:
应尽量选择介电常数小的绝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