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问题

楼主(2022-04-15):
单片机两个问题:1.单片机外接晶振起振的条件除了需要起振电容,还需要哪些条件?是否还需要程序呢?
2.单片机的高阻状态电平也是0,低电平也是0,这两个状态外部如何识别呢?

网友:
51单片机最简单,外接晶振和电容就能起振,但要注意晶振频率在单片机允许范围内。有些单片机需要设置时钟控制寄存器,启动外部晶振、设置分频等等。

高阻状态是电平不确定,并非 0 伏,相当于悬空。所以在电路中,高阻状态时,其状态是不使用的。外接上下拉电阻才能用于输入

网友:
关键看你的设置

网友:
第一个问题除了楼主所说外,也没有其它的需要了,不需要程序。

网友:
高阻状态电平也是0——这个结论不对!高阻状态下的输出电平取决于输出是上拉或下拉。上拉高电平,下拉才是低电平0.

网友:
高阻是输入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