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ayout里面如何切层?

楼主(2022-04-15):
pads 2007 layout有没有切层的快捷键,不是在颜色显示里面的那个。

网友:
    正常情况下,Z1 Z2......Zn是单独显示那个n层,布线换层是L1 L2 ......Ln,可以试试

网友:
    不太清楚楼主的pads 2007 layout切层的快捷键中什么意思,如果是需要看第几层只需在文档中,要看第2层就输入L 2,回车即可。

网友:
f4可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