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直流配电接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2-04-15):
直流配电接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根据运行方式、操作情况、气候影响进行判断可能接地的处所,采用拉路寻找、分段处理的方法,以先信号和照明部分后操作部分,先室外部分后室内部分为原则。在切断专用直流回路时,切断时间不得超过3秒,不论回路接地与否均应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