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9里单面板的通孔焊盘怎么放在底层?

楼主(2022-04-15):
ad6.9里单面板的通孔焊盘怎么放在底层,一改到底层通孔就没有了,选多层两面都有焊盘,应该怎么才能弄成焊盘在底层又有通孔的情况,谢谢。

网友:
单层板只有一面覆铜另一面没覆铜怎么造焊盘,拿胶水粘上。

网友:
单层的通孔也是只有一层有,你只能放在一层。

网友:
放个焊盘,再放个通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