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和51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2-04-15):
ARM处理器中,子程序调用、异常中断和软件中断有何异同(从应用场合、寄存器保护、地址的保护与返回和工作模式等方面比较)

网友:
51单片机是比较古老的但是很实用的单片机,他的CPU是8位的,也就是说他的指令是8位的。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也不快,多数指令是多周期指令,适用于简单的嵌入式应用。
ARM处理器是近些年出现的32位的处理器。他的CPU是32位的,也就是说他的指令是32位的。可以支持复杂的操作系统的运行,并且有着较高的运行速度。例如目前很多手机都是采用ARM处理器,CPU的主频高达1GHz,而51单片机只有33MHz。

网友:
    单片机是指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集成到一块芯片上,构成独立的的计算机系统。
    因此从概念来讲51系列和arm系列都属于单片机。
51单片机出现比较早,现在还大量应用,厂家很多、芯片类型丰富,应用非常广泛。
    ARM出现比较晚,但功能强大,功耗低,产品系列也很丰富,现在应用也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