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ads显示管脚

楼主(2022-04-15):
如何设置pads显示管脚

网友:
PADS9.2以后的版本才支持setup->display colors->勾选右边的 Pin Num. 和 Net Name的颜色显示,再勾选最下方的 show net name on 选项 -> OK,注意显示颜色要跟焊盘颜色区分,否则显示看不见。快捷键PN显示引脚编号,快捷键NN显示引脚网络编号,重复按则取消。

网友:
无模命令:PN

网友:
是显示网络名吧?PADS低版本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