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他们对个人能力有什么要求,侧重于什么思维能力?

楼主(2022-04-15):
我想问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做FPGA,什么样的人适合做ARM,两者对能力要求有什么侧重?什么兴趣的人做ARM,什么兴趣的做FPGA呢?想在其中选一个,请指点
如果FPGA取代了ARM的市场,那么做ARM的嵌入式驱动或者其他的工程师还有用吗?还是他们转到FPGA上去做他们的系统,只是软核取代硬核;还是他们的那一套完全没用了?

网友:
虽然没有具体做过ARM11、contex A系列的处理器方面的项目,但是也有所耳闻、结合之前很多单片机的项目,我(现在做FPGA)认为,ARM是嵌入式处理器类,也就是说以后的你发展很可能是软件方向,也就是linux驱动,对硬件要求不高。对能力来看的话,ARM只需要你懂C语言、单片机的开发,最好是能懂点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不懂也没有关系。而FPGA用在高端领域比较多,比如通信,而且做得都是核心的东西。在能力要求方面肯定是要高一些,比如数字电路、VHDL语言、最好是懂电路,FPGA做的精通很难

网友:
FPGA的门槛低一点,学起来比较快,是数字电路设计那方面的;ARM更注重事件的管理,看自己的爱好。

网友:
    各自侧重点不同,arm是软件设计fpga更偏重硬件设计

网友:
    跟你以后的方向有关系,如果软件或者控制的话ARM好点,FPGA则偏向于数字信号处理,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