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如何打印PDF档的菲林?

楼主(2022-04-15):
请问CAM350如何打印PDF档的菲林?

网友:
    首先把菲林文件导入到cam350中 File>new>选中你需要导入的资料,下一步是的设置打印 设置完成之后就的可以选  file》print

专业PCB外包,问题的解答,详情可以加微信:18570028255

网友:
    我是新手,同样求问。

网友:
    装好PDF之后,在CAM350打印菲林,选择打印机时选PDF即可,打出来就是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