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设计软件输入坐标 x和ix的区别?

楼主(2022-04-15):
cadence设计软件输入坐标 x和ix的区别?求指教

网友:
x是移动到某一坐标,ix是相对原来坐标进行x轴方向的移动

网友:
x输入的是确定的目标坐标,如,MOVE命令后输入x 100 100,是指移动到坐标为(100,100)的位置;
ix输入的是相对目标,如ix 100,是指相对当前位置向x方向正向100,ix 100 100,是指在当前坐标基础上向x方向正向100,向y方向正向100。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