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器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ameya隔离器采购价格

楼主(2022-04-15):
  隔离器是一种采用线性光耦隔离原理,将输入信号进行转换输出。输入,输出和工作电源三者相互隔离,特别适合与需要电隔离的设备仪表配用。隔离器又名信号隔离器,是工业控制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
  隔离器技术参数
  系统传输准确度:±0.2%×F·S
  温度漂移:≤0.005%F·S/℃
  工作温度:工业级标准 -10~+55℃
  输入阻抗:电流:100Ω;电压:500KV
  电流输出允许外接的负载阻抗:4-20mA输出时0~500Ω;0-10mA输出时0~1KΩ
  电磁兼容:符合IEC61000-4-4:1995中所规定的第四类(恶劣工业现场)环境对产品的抗电磁干扰要求
  输入/输出/电源/通讯/双路间绝缘强度:≥1500AAC
  储运环境温度:-40~+80℃
  相对湿度:10-90%RH(40℃时)
  供电电源:交流: AC 95~265V
  直流:DC12V~32V(反接保护)
  输入功率:0.9~1.8W(与型号有关,详见本手册附录中关于输入功率的计算方法)
  通讯接口:RS232 或 RS485,MODBUS软件协议(选配)。
  外形尺寸:宽×高×深:22.5×100×115mm
  系统产生干扰的原因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实现监视和控制需要用到各种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和执行机构,它们之间的信号传输既有微弱到毫伏级、微安级的小信号,又有几十伏,甚至数千伏、数百安培的大信号;既有低频直流信号,也有高频脉冲信号等等,构成系统后往往发现在仪表和设备之间信号传输互相干扰,造成系统不稳定甚至误操作。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每个仪表、设备本身的性能原因如抗电磁干扰影响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仪表和设备之间的信号参考点之间存在电势差,因而形成“接地环路”造成信号传输过程中失真。因此,要保证系统稳定和可靠的运行,“接地环路”问题是在系统信号处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解决“接地环路”的方法
  根据理论和实践分析,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所有现场设备不接地,使所有过程环路只有一个接地点,不能形成回路,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很难实现,因为某些设备要求必须接地才能保证测量精度或确保人身安全,某些设备可能因为长期遭到腐蚀和磨损后或气候影响而形成新的接地点。
  第二种方案:使两接地点的电势相同,但由于接地点的电阻受地质条件及气候变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案其实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
  第三种方案:在各个过程环路中使用信号隔离方法,断开过程环路,同时又不影响过程信号的正常传输,从而彻底解决接地环路问题。
  隔离器优点
  在各个过程环路中使用信号隔离办法可以用DCS或PLC等隔离卡件或者现场带隔离的变送器(部分设备可以做到),也可以使用信号隔离器来实现。比较起来,用信号隔离器有以下优点:
  1.绝大部分情况,采用信号隔离器+非隔离卡件比采用隔离卡件便宜。
  2.信号隔离器比隔离卡件在隔离能力、抗电磁干扰等方面性能更加优越。
  3.信号隔离器应用灵活,而且它还有型号转换和 信号分配功能,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4.信号隔离器通常有单通道、双通道、一入二出等通道形式,通道间相互完全独立,构成系统的配置、日常维护更加方便。
  隔离器供电方式
  隔离器常见的供电方式有独立供电、回路供电和输出回路供电。
  隔离器技术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隔离端子的设计日趋小型化,而小型化的目的就是少占空间。当然应该允许用户密集安装,密集安装则存在散热问题,那么必须降低内部功耗。因此内部功耗的数值在选用时也应注意。
  而针对变送器的隔离还有另一种方式,传感器和变送器为一体而又必须放置在现场指定地点。一般把隔离端子安置在中央控制室机柜中,由机柜中的隔离端子为现场变送器配送电源,使用哪一种要根据PLC接口情况决定。现场调试也许会出现仪表和PLC接口不匹配,发送设备为四线制变送器输出4~20mA,而接收端4~20mA的接口为二线回路供电方式,若直接连接将造成电源冲突。

网友:
    隔离器的供电方式有独立供电和回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