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应该都要关注哪些参数呀?

楼主(2022-04-15):
信号完整性应该都要关注哪些参数呀?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特殊信号的波形算不算,例如,看方波的波形

网友:
看你要的信号波形是否是你想要的,你发出去的信号是否完整,接收的是否完整

网友: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保持信号时域和频域特性的能力,即信号在电路中能以正确的时序、幅值及相位等做出相应。如SI仿真一般会关心S参数R等,也可通过眼图等来判定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