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矩阵中相同元素并且找到它所在的行(或者是位置)

楼主(2022-04-15):
现在有如下矩阵G,想要知道矩阵G中相同元素是什么并且知道它的位置,应该怎么写比较快一些?我查到了有用tabulate,unique,以及find联合写的函数,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命令就搞定的
G=[9        10
4        5
14        13
3        4
13        12
11        10
7        9]

网友:
至少对你这个矩阵,只有两个相同的,只用unique是可以的
[a,b1]=unique(G,'first');
[a,b2]=unique(G,'last');
[a b1 b2]

网友:
[a b]=ismember(G(:,1),G(:,2));
[a b]'

ans =

     1     1     0     0     1     0     0
     7     4     0     0     3     0     0

第一行 “1” 表示 第一列 所在行 的数据在 第二列出现 。对应的为所在行。但是,如果 第二列出现两次的话,只得到最小的位置。
或者
[find(a==1) b(find(b>0))]
ans =

     1     7
     2     4
     5     3

网友:
a1 = accumarray(G( : ),1);
loc_a2 = find(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