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精简版本安装好后是演示模式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4-15):
pads9.5精简版本安装好后是演示模式是怎么回事啊?求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有文件不全~初始化过不去~XP 还是安装9.4好~
重新安装 但是不要破解~
最后完全运行后 关闭重启 在来破解~
如果 还是不行 就去下载 license.dat 文件复制到目录下 看看~
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安装文件有问题了 没下载全

网友:
需要破解的,以前装过其他版本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没有装好啊……没装过9.5,还不知有什么主意事项,不过肯定是要认真研究破解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