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的技术原理和硬件组成是怎样?

楼主(2022-04-15):
    RFID的技术原理和硬件组成是怎样?

网友:
    RFID实质上是短距离的无线电传输,发送方将编码后的数据调制在载波上,通过天线发送,接收方收到信号后解调解码获得数据。载波频率有125KHZ、134.2KHZ和13.56MHZ的中高频,一般用于短距离传输,天线之间的耦合类似于变压器感应; 433MHZ、915MHz、2.45GHz和5.8GHz的微波传输一般用于长距离,天线之的耦合间类似于雷达的反向散射。
硬件上一般分为三部分:标签、读写器、上位PC。

网友:
    技术原理:利用无线通讯原理,读写器通过天线向电子标签发出微波信号,电子标签被激活,按照读写器命令发出带有数据的回波信号。

网友:
    RFID技术硬件组成:读写器(Reader)可以设计为:固定式、手持式、一体式的;电子标签(Tag):由芯片(IC)和天线(Antenna)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ID号和用户数据区。ID号在电子标签出厂时固化死,不可改写,可作为物品的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