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怎么直接显示波时域,频域波形啊?

楼主(2022-04-15):
    ADS怎么直接显示波时域,频域波形啊?

网友:
    选择控件transient ,设置好需要查看的时间

网友:
    在要查看的地方,添加一个节点,在快捷栏 接地的左边,然后仿真就可以在结果里选择P1,就能看到时域波形了

网友:
    1.选择控件transient ,设置好需要查看的时间,比如我这个图是看到100ns的
    2.在要查看的地方,添加一个节点,在快捷栏 接地的左边,然后仿真就可以在结果里选择P1,就能看到时域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