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振荡电路然后将电磁波发射出去?

楼主(2022-04-15):
    有没有物理大神可以知道一下,自制振荡电路然后将其电磁波发射出去,需要哪些材料?材料的详细名字?在哪里能买到?如何制造?  X6 S% D: E* s: Q9 e

网友:
    你需要将情况描述清楚。在哪个频率段?需要功率是多少?应用在哪个方面?很多情况还要考虑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不是个人随便可以做的。

网友:
    具体的频率、发送距离、发送强度等要求没有看到

网友:
    20H还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20Hz的频率,经过音响放大器,输出到喇叭,空间里面就有信号了。

网友:
    "频率在0--200",是次声波了,会扰民的。如果功率很大,在某个频率点与建筑物的共振点重合,对建筑物有损害的。

网友:
    先找本《高频电子线路》看看吧,没有一点基础的话,问是问不出来的。